浮球控制电动机电路

楼主(2008-03-09):
锅炉上常用的一个电路:就是用一个浮球, 型号是UQK-02,用它来控制水泵来自动往容器内补水,自动开,自动停,原来的电路有点乱,导致经常出现故障,我想把它进行改造,特向大虾们求助电路图,用继电器控制的电路,请指教,有图更好,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也上论坛    悲哀

楼主:
这种简单的问题你如果能用软件画出标准电路图上传到网上你也算出师了!有些鸟就是只叫唤不解决实际问题!原来的电路只采用了一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而且到浮球有四根线,你能解决的话高兴就解答,不高兴就一边玩去,灌什么水!凑积分的嫌疑!

网友B:
锅炉用浮球不太好,我们单位的锅炉有几台都是用电极式传感器来测量水位,你想改造也很简单,买一个电极式水位传感器。按照电极的高低来接线就很快好了。

网友C:
这种问题也上论坛,平时还是多用点功吧

网友D:
还是多用点功吧!

网友E:
用液位继电器更好一些,线路简单,投资也小,经济耐用。如同意使用,回复本页,提供图纸给你。

网友E:
对了,去浮球三根线就够了,公用线短接即可

网友F:
呵呵,1,2,4楼没必要吧,偶认为:
1 只要诚心请教,啥问题都正常.当然问者要先自己多想想.其他人愿答则就事论事,不愿答者也没必要打击问者的积极性.
2 LZ,恶意打击问者的积极性的人你就当放屁好了,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与他一般见识.

偶也来嫌疑一下.

网友G:
顶楼上的,大家都是学习,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相互帮助

网友H:
还是用浮球吧。如果用液位需要至少装两个。否则将出现频繁启动。而且浮球好安装。电路越简单越好。以前的电路给他整理就行了,还能省点钱,嘻嘻。。。我个人意见。。。。
另外,支持“几”兄的观点。。。。

楼主:
谢谢热心的同行老师们,我的那个浮球是用在锅炉除氧器上的,型号是UQK-02 交流220V,经过解体检查发现是浮球的柄被腐蚀断了,换了一个同型号的就正常了。我也认为用三根线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我觉得应该用两个中间继电器,可是原来的电路只用了一个中间继电器,从浮球上出来四根线,我有些搞不懂,就想到了向大家咨询,没想到上去就被当头一棒! 大家都是利用工控网这个平台来交流学习的,里面肯定有专家,也有刚入道的学生,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热心参与有什么不好,不要对这些热心求助的学生冷嘲热讽,其实你也不一定是万能的,有些我懂的你不一定懂!

网友I:
不理想,用液位继电器更好一些

网友J:
用液位继电器好,简单

网友K:
查查电极式水位传感器

网友L:
用液位继电器更好一些,线路简单

网友M:
问题是有点简单了.不过建议你看看继电器工作原理,和你那浮球  的说明书,不断学习才对.相信你能明白的

网友N:
只用一个液位继电器,和一个交流接触器,但选择交流接触器时考虑考虑一下电机的功率。

网友O:
用数显表控制也可以

网友P:
用液位继电器

楼主:
那个浮球是UQK -02 的。是法兰对接安装的,而且是侧面安装,水平安装,液位继电器 能那样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