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我分析一下这开关是怎么烧的

楼主(2008-03-09):
(无正文)

网友A:
铜排与外壳短路。

网友B:
检查接线端子两头有没有上紧,或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C:
这是什么开关
型号是什么 怎么没见过

网友D:
这是什么开关
怎么没见过
做什么用的

楼主:
这台开关是QBZ-80

网友E:
我个人的看法是先在连接外接触不良,导至铜线受热变型及绝缘层发热,最后是中间发黑的部分与外壳接地.

网友F:
呵呵,是软联接啊,偶判断是有异物(如小动物,导电的工具等)导致对地短路.否则此柜的厂家也太不专业了.

网友G:
软线与外壳的绝缘变差造成短路烧毁。

网友H:
软线与外壳的绝缘变差造成短路烧毁 赞成

网友I:
1.单相过流
2.接触不良

网友J:
铜排绝缘层损坏,与下面金属外壳拉弧后短路;连接端子正常。

网友K:
工艺好粗糙阿

网友F:
  1 绝缘变差,这是短路漏电的必要条件;2 连接端子正常;
   偶赞成.
  偶认为此柜从下至上发生了两次短路各位以为如何?差不多时请楼主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L:
铜排本身存在缺陷

网友M:
软连接本身存在缺陷

网友N:
软线与外壳的绝缘变差造成短路

网友F:
顶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嘛.

网友O:
表面看接头时紧的,可能是电流过大导致结缘老化,以金属外壳短路造成的

网友P:
三相严重不平衡导致单相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Q:
 铜排与外壳短路还有查接线端子两头有没有上紧,或接触不良的地方.
  三相严重不平衡导致单相电流过大引起的也不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