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感光 开关

楼主(2008-03-09):
现在有没有一种开关 ? 能在突然出现的较弱光线的照射下 其起开关作用! (它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几乎无光的情况下)

楼主:
谢谢!知道的快快!感激不尽!

网友A:
拆个声控开关

网友B:
你感应的光是什么颜色的啊?用在什么设备上的!!我用过一种有焊接火光时就工作没火光就OFF!!我用的是BANNER的产品

网友C:
有些路灯就是这样的控制的,具体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