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路由-北京PC远程下载与控制南京MT8000产品

楼主(2008-03-09):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介绍北京的朋友曾经向我请教的问题,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详细的介绍。此功能可以远程维护与控制MT8000HMI产品。使企业节约时间和资金!
假设你的现场在南京,公司在北京
下面我以D-LINK宽带路由器为例子简单介绍远程下载与监控的步骤:
在南京现场的MT8000接入到企业的局域网,企业的局域网假定为D-LINK宽带路由器。(不同的路由器应参看相应厂家的说明书)
那么,用南京的移动PC接到该MT8000所在的局域网。web访问该路由的局域网IP地址。
如图所示:

在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进入D-LINK的设置画面。
如图所示:

在首页的LAN选项中;注意把DHCP服务器关闭。MT8000的IP地址在该路由器的IP地址范围内,我暂定MT8000HMI的局域网IP地址为:192.168.0.150
接下来我们进入D-LINK进阶选项中的虚拟服务器。
MT8000HMI的远程监视的端口号为:8000(可以自己任意设定,但是必须与监视端一致即可)
MT8000HMI的远程下载端口号为:20248(厂家指定端口号,不可改变)
在此,我们就要为我们的远程下载与远程监控进行设置。如图所示:

1:选中激活2:选择端口号:3:选择服务器IP地址
选种激活,在端口好填写8000,服务器的IP地址就是我们设定的192.168.0.150。选择执行即可。
同理:我们在路由上设定MT8000产品的远程下载功能。
选种激活,在端口好填写20248,服务器的IP地址就是我们设定的192.168.0.150。选择执行即可。执行后如下图所示:

现在我们有没有完成呢?还没有,就差一点点了,因为北京的PC访问南京的MT8000产品,需要知道他的ISP运营商给该路由分配的WAN网的动态IP。我们记下他。如下图所示

IP地址为:219.142.142.67
好了,现在就拿北京的移动PC访问南京的MT8000 铺平了道路。
在北京的PC中,选择您要下载的工程。以及填写219.142.142.67的地址。就可以远程下载了。
下载的图如下:

那么朋友会问我监控的问题。既然要监控南京的MT8000HMI,那么北京这边你要考虑拿什么监控才对,我想一般常用的有两种1:移动PC模拟mt8000产品,2:就是MT8000这个产品。
现在我就用北京PC模拟MT8000产品对其南京MT8000进行监控。
1:在北京PCMT8000软件中,新建工程,在新增设备中选择HMI,远端,填写远程路由的IP地址219.142.142.67以及端口号8000.可以自己设定,但是必须与南京路由端口号对应即可,如图所示:

那么你北京移动PC模拟MT8000HMI就可以改变远程南京MT8000HMI寄存器的数据。也可以对远程南京的MT8000HMI进行控制.
写至此:我总结为:我们的mt8000HMI目前可以实现远程下载与远程监控. 台湾威纶北京办事处. 010-58871528,13426031058

楼主:
其实我说的端口号任意设定有些偏颇.譬如80等端口都是被定义好的.这个需要用的朋友自己查一查那些已经被使用.我也记不住这些.不过往大了填写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功能比较重要,越来载多的设备厂商需要用到这一点了

网友B(2008-04-15):
这个功能其实就是使用以太网下载,只要有对应的IP地址就可以呢

网友C:
任何品牌的触摸屏只要有乙太网端口的触摸屏都可以做到这个功能的,只是你必须让你的客户跟电信公司申请一条专线,就象富士康就是专线,但是这个费用很高,不是每个设备商可以用得起的。

网友D(2008-08-06):
是啊,要有专线才可以啊,代价太高了吧

网友E(2008-09-08):
我还是先学一点简单的吧!

网友F:
呵呵;简单点就是用电脑的远程控制模式;

网友G:
也有方法可以不用专线也一样可以远程监控的。

用“花生壳--TP-LINK嵌入版就可以呀

只不过免费版的在每次监控前都要通过软件查一查域名指向的IP是多少,不需要客户端做任何操作。但不是特别稳定。

要求高的可以申请专业版。

网友H:
花生壳,很遥远且熟悉的名字,只是好久不看了,也不感兴趣了,只是说一下.不用什么专线的,不用花生壳没那么复杂.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宽带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I:
在客房控制管理系统产品领域,西安算是有点名气!为什么呢?

西安的产品便宜啊 ,最贵的型号AM-3200型出厂价才不过900块,卖到代理商比如北京也就1100块的样子,为什么会这么廉价呢,其实很明白,因为成本低,手工作坊,技术老套,手工焊接,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产品技术落后还不稳定!!如上海绿洲仕格维酒店就是采用了西安的这个东西,最后根本就是没办法实现工程保温!!!客房控制管理就成了摆设了!

西安的AM-3200G型出厂价800块,北京代理商拿价1050

西安的AM-3000KT出厂价500,北京代理商拿价600

这就是西安的产品,如此的低成本,一个近70的老头带着自己的小舅子(据说是买袜子给老外的,叫杨什么军的)勾结着小舅子的小舅子(初中毕业生当过兵的,叫王什么伟的)到处骗客户,家里就安排着小舅子的小舅子的老婆(小学毕业的满嘴黄牙的西安娘们)带着几个中年妇女手工焊接电路板!!!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也能忽悠,有意思!

网友J(2009-06-18):
请教,这个IP的设置有什么要求吗?打不开路由设置界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K:
个人不看好远程升级,为了实现这个升级功能额外费用支出肯定比出差一次多出不少,现场有电工能这样配合你那还不如给他快递根编程电缆算了。没做过什么大的项目,说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人笑话

网友L:
总体来说这个功能不实用,目前国内做设备的电气工程师计算机水平太差,一大半连ip是啥都搞不清,所以此功能只能是厂家技术开发人员能搞定,如果叫客户用这功能,不但增加厂家的服务成本还浪费客户的宝贵时间,因此推出该功能的时机还不成熟。

网友K:
先把那一大堆漏洞补好了再来讨论这些吧,触摸屏说白了就是电脑的显示器加键盘,可你偏偏要去抢主机的事情来做,真的痴心妄想啊

网友M(2009-09-10):
技术上可行,不过不一定实用,还是喜欢现场调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花生壳,很遥远且熟悉的名字,只是好久不看了,也不感兴趣了,只是说一下.不用什么专线的,不用花生壳没那么复杂.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宽带路由器就可以了.

------------------------------------------------------------------

能不能细说下!

网友O:
的确使用宽带路由器就可以了,但不使用专线,无法固定IP这两种情况,会搞的很累,一切都只是能用,但不好用

基本上有网口的触摸屏都能做到,因为这种技术不是秘密

网友H(2010-07-01):
小女孩问妈妈:“妈妈,党委是什么意思啊?”
妈妈说:“党委就像你爸,什么也不干,整天背着个手,光知道训人骂人!”
小女孩又问:“那政府是什么意思?”
妈妈说:“政府就像你妈,整天傻干活,有时还要挨你爸训骂!”
又问:“那人大呢?”
妈妈答道:“人大就像你爷爷,一天到晚提着个鸟笼子溜鸟,什么事都不管!”
小女孩接着问:“那政协呢?”
妈妈回答:“政协就像你奶奶,整天唠唠叨叨,但谁也不听她的!”
小女孩再问:“北京琪智同创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呢?”
“北京琪智同创,主要经营:台湾威纶触摸屏、屏通触摸屏、汇川变频器、变频输出电抗器、质量优秀,服务一流!”
小女孩接着问:“那怎么联系呢?”
QQ:42283067 电话:13426031058 找 王先生
哦!那我马上联系

网友P:
的确是很经济的解决方案。但是也提供了被侵入的通道。而且,企业的局域网的防火墙会阻隔通信。可以使用VPN方式对两端往来的数据进行加密。但是,这要求申请固定IP,很贵,2000RMB/月。很多欧洲大公司都会要求国内的子公司申请至少一个固定IP。通过VPN通道,就能随时监控维护,接入局域网的任何一台设备。重要的生产数据,只会保存在国外服务器上,国内的生产线断电后,所有的数据马上丢失。这可以防止国内盗取技术。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经济不安全的方案。

网友Q(2018-02-23):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