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突然不工作

楼主(2008-03-10):
西门子s7-300的,cpu型号是315-2DP,plc运行2到3年后,突然不工作,通讯电缆也没破损,程序正常,是怎么回事啊,谢谢大家啊 ,

网友A:
交流加我的Q:348976808

网友B:
是不是生产厂家估计加密,时间一到就罢工。专门对付欠钱的客户?

网友:
诶。。。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有些老plc靠电池保持程序?要不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C:
可能是被锁拉..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杨波在 2008-3-10 12:48:00 发表的内容:
  可能是被锁拉..
--------------------------------------------------------------------------------------------
因该是

网友E:
看过葛优演的电影没:引用下台词啊:
没电啦!

网友F:
下面引用由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在 2008-3-10 11:35:00 发表的内容:
  诶。。。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有些老plc靠电池保持程序?要不就是楼上说的?
--------------------------------------------------------------------------------------------
同意!

网友G: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H:
 可能是被锁拉

网友I:
如果正在运行没有停电的话,电池没有电了应该没有问题把

网友J:
用电脑监控一下,应该不难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K:
楼主最好说详细一点,让我们在这里干着急.

楼主:
我们公司是交了钱的,不是欠账户啊

网友L:
突然不工作,程序正常?

网友M:
查看PLC硬件设置和报警信息..如果都正常///你的300可以下课了///

欢迎与我们共同探讨   QQ:805828323     天悦

网友N:
怎么叫不工作??什么叫程序正常,不明白

网友O:
程序正常只是输入正常吧,有输出吗,哪怕只有一个?还是一个都没有

网友P:
plc上故障灯亮了吗

网友Q:
是不是革身的电池不行了,遭成内部程序丢失啊.

网友R:
是不是程序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