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感应加热节能改造 达40%-80%

楼主(2008-03-10):
产品介绍
电磁加热节能产品(电磁加热圈、电磁加热控制器)技术应用方案的提供。在管道电磁加热节能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配套生产厂家已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确保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作为传统电热产品的替代品,产品在塑胶机械 (如:注塑机、挤出机、造粒机、吹膜机、拉丝机的节能改造中)、原油输送、食品机械、医药化工机械及其它类似加热行业已得到了广泛应用。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及原料的供应出现短缺现象。我国是塑料大国,能源消耗速度十分惊人,近年来,随着制造业成本的增加,使得中国塑料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节能已作为企业增效,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已经具有特别的意义,并逐步的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本着响应国家提出的节能降耗宗旨,力争开发更多、更好的节能产品。我们一直认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是企业的形象,我们将以严谨高效的管理、尽善尽美的服务,与客户共创美好的明天!
电磁加热节电原理:
现阶段市场上的塑胶机械所用的加热方式普遍为电热圈发热,通过接触传导方式把热量传到料筒上,只有紧靠在料筒表面内侧的热量传到料筒上,外侧的热量大部分散失到空气中,存在热传导损失,并导致环境温度上升,另外电阻丝加热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发热效率低,以及在一些需要环境温度较高的场合就无法适应了。电磁加热技术是使金属料筒自身发热、而且发热效率高,并且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料筒外部包裹一定的隔热保温材料,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热量的散失,提高了热效率,因此节电效果十分显著,可达30%~80%。
    电磁加热系统由两部分组成:电磁控制器和加热圈。原机受温度控制的电源(加热输出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输出端)经电磁控制器将工频交流电整流、滤波、逆变成25—30KHZ的高频交流电,通过连接线接到电磁加热圈上,高频交流电透过保温材料作用于料筒,使料筒自身发热。电磁加热圈自身并不发热,而是使金属材料本身自行高速发热,从而达到加热金属材料料筒内的胶料。

电磁加热原理:
   电磁加热器是一种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装置。电磁控制器将220V,50/60Hz的交流电整流变成直流电,再将直流电转换成频率为20-40KHz的高频高压电,高速变化的高频高压电流流过线圈会产生高速变化的交变磁场,当磁场内的磁力线通过导磁性金属材料时会在金属体内产生无数的小涡流,使金属材料本身自行高速发热,从而达到加热金属材料料筒内的东西。
电磁加热器介绍:
   电磁加热器是一种新型加热节能产品,节电效果显著,升温速度快,热效率高,降低生产环境温度,免维修等显著特点,并且对原生产工艺、操作程序无任何影响和改变。已广泛应用于塑料加工及其类似加热行业。产品在塑胶机械 (如:注塑机、挤出机、造粒机、吹膜机、拉丝机的节能改造中)、原油输送、食品机械、医药化工机械及其它类似加热行业已得到了广泛应用。电磁加热器由电磁加热圈和电磁加热控制器组成。
EH-2N型电磁加热控制器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220V交流   50/60Hz
工作电流:7A(最大可调9A)
输出功率:2KW ± 10%
温度/湿度:-10~+50℃/90%RH以下
平均无故障时间:10000小时以上
电磁加热圈需按客户尺寸要求定做

传统发热圈(电阻丝)加热方式的缺点:
(1)热损失大:现有企业采用的加热方式,是由电阻丝绕制,圈的内外双面发热,其内面(紧贴料筒部分)的热传导到料筒上,而外面的热量不能传导料筒上、而大部分散失到空气中,造成电能的损失浪费。
(2)环境温度上升:由于热量大量散失,周围环境温度升高,尤其是夏季对生产环境影响很大,现场工作温度都超过了45℃,有些企业不得不采用空调降低温度,这又造成能源的二次浪费。
(3)使用寿命短、维修量大:由于采用电阻丝发热,其加热温度高达300℃左右,电阻丝容易因高温老化而烧断,常用电热圈使用寿命约在半年左右,因此,维修的工作量相对较大。
本产品的优势和特点:
A.现场改造时间短,3-4小时即可正常开机。
    B.节能效果好:相比原电阻丝加热圈节电效果都在30%以上,相对不同的原料、生产不同的产品,节电效果有所变化。但在目前已使用的产品中节电效率最大可达40%-75%。
C.环保效果好:可显著降低环境温度。
D.使用寿命长:加热圈连续运行温度低,不存在加热圈因发热氧化缩短寿命、而更换的问题。相对于原电阻丝会因自身温度高、长时间氧化烧断,减少了二次投入。
E.可提高产品产量:由于该产品的发热效率高,加上加热均匀,能显著减少升温时间,提高产品产量。
市场实例1:
产品在金德管业集团改造了注塑机及塑料挤出机,经测试,数据如下:
1:注塑机为海天360机型,原机加热功率为19.6KW,改造前实际用电量132度/天,设备采用电磁加热节能改造后实际用电量为24度,节电率为82%
2:挤出机规格为250型,原机加热功率为22KW,改造前实际用点量为144度/天,设备采用电磁加热节能改造后实际用电量为24度,节电率为83%

网友A(2009-07-06):
我是做电磁加热设备的有需要的情联系我13863328146

网友B(2009-11-12):
北京欧凯瑞科技有限公司
日泰牌加热节能改造设备
1.产品的性能
高效电磁加热节能改造设备,是利用电磁波热效应原理,使料筒自身发热,来替代原先的低效率的加热方式(比如电热片,电热管,电阻,煤炭,油,瓦斯)。专用的控制器与将要改造的机械设备一体化设计,组成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且只改造加热部分,其他地方不动。安装简便只需2-3小时。
2.改造后的机器带来的好处:
一是节电 节电率在40%-80%以上,降低了生产成本;
二是节能 缠绕保温棉,热量散失极少。
三是提高产能 预热时间缩短一半以上,由于受热均匀,产生的废料减少,达到双倍的增加产量。
四是环保 改善工作环境 可以减少排气风扇的用量,又一个降低成本;且工作环境的温度低于80℃
五是增加变压器的宽裕度,可以增设生产设备。
六是投资回报期短 6-12个月内,以后每年都是净利!
3.涉及的领域之大
机械设备的加热部分均可以改造:
行业--塑胶,橡胶,石油,化工,医药,电缆,建筑型材,锅炉,食品
4.售后服务
1年免费包换服务,终身有偿维修服务!!
5.公司的联系方式
单位:北京欧凯瑞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迎秋
联系电话:13366919439/010-52571850-807
传真:010-52571810
网站:www.okrkj.com
Email:wangyingqiu1234@126.com
QQ:549467382
MSN:wangyingqiu_1981@hotmail.com
拥有欧凯瑞博 会让您更轻松!更省心!更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