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影响卷烟打码分拣线传感器的灵敏度的因素有那些

楼主(2008-03-10):
    我们单位所用的设备上装有色标传感器,是用在卷烟打码分拣线上的,用于检测条烟。不知道它检测的灵敏度和传送条烟的皮带速度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其灵敏度。有什么因素造成其误动作。

网友A:
速度一般没多大关系,你那传送带的速度一般都不快,不影响,影响色标传感器灵敏度一般是感应物的颜色。物体在传送的过程种尽量控制好物体在经过色标传感器镜头下的时候方位,这样误动作就少,当然还与你选的产品性能有直接关系,有的产品抗干扰能力强,识别力高就能避免很多误动作。
如还有什么问题可加QQ234124361晚上都在线再谈。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电路图及PCB板样板,如需生产可提供全套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

网友B:
楼上的说法有一点不太好实现,就是物体经过传感器的位置,不知是否有好的方法解决,一般会有千分之一的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