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低压二极管三相不可控整流

楼主(2008-03-10):
我现在有一个三相低压,需要二极管不可控整流成直流信号,再通过单片机读取。
有一个疑问:低压经过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大小与输入侧的三相电压有什么对应关系?
我举个数据:我输入相电压为1.14V,整完采样值为0.782V。
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低压整流时因为二极管的压降不能忽略,大约不能直接采用三相整流公式计算。如果电压不足5V,需要放大器放大后再进A/D转换器读取。

楼主:
我在整流后的电路中加了一片op07。整流电压接在IN+,IN-与Vout相连,Vout再接入单片机口。这样行不行?
我的疑问是:我目前已经可以采样电压值,怎样找到我采的值与输入的电压值的对应关系?有没有一定的公式可用?
请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A:
Vout是什么信号?
路线是:整流后的电压——运算放大器——A/D转换器——单片机。
被测电压 = AD采样值 / AD最大值(满度值) * 量程。

楼主:
Vout就是op07的输出

楼主:
再补充一点:我尝试了一组值:
输入相电压 (v) 采样电压(v)
1.14 0.782
1.17 0.83
1.24 0.888
1.30 0.996
1.39 1.152
1.61 1.376
2.32 2.09
2.38 2.246
2.55 2.656
3.00 3.154

楼主: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8-3-10 14:29:00 发表的内容:
Vout是什么信号?
路线是:整流后的电压——运算放大器——A/D转换器——单片机。
被测电压 =&n…
--------------------------------------------------------------------------------------------
您说的这个我明白了。我考虑的是整流前的电压与采样电压

网友B:
可以参考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测量电路

楼主:
没接触过。能给个电路图不?或具体解释下

楼主:
谢谢您的电路图!我再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