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点胶求助

楼主(2008-03-10):
各位前辈大家好:
           我们公司有台点胶设备要改造,点胶工件大概是1排15工分长,宽度忽律不记,每排上20个点,需要1秒钟点胶这样的6排,每排间隔1MM或2MM,我想用机器视觉加运动控制卡做,不知道实际有没有可行性,太快的话一秒点三排可以么

网友A:
应该蛮难达到!
除了运动控制外,你的点胶阀应该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B:
可以用多头同时来点胶,看你的精度是什么要求了,应该是有可行性的.如果想详细聊聊请致电010 89502338杨先生

网友C:
运动控制卡
步进电机
丝杆
机器视觉

问题应该不大

www.telbridge.com

网友D:
阿拉丁方法可行 分散處理 多功系統

楼主:
我的点胶阀一秒钟可以喷200个点,是国外进口的,不带万不得以,老板还是希望一个阀搞定,另外装料是会产生偏差,多阀能保证精确么?
请各位前辈给点建议,我看到松下图象处理系统可以连PLC,不知道PLC可以做这样的系统么?

网友E:
自己做不如买一个,如果只是自己使用的话。

网友B:
不懂不想装懂,你好,你提供的信息太少,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不好判断你用那种系统比较好,也不知道用PLC行不行,得需要你提供详细的信息,只言片语的不好判断

网友F:
1秒钟点100多个点?啥样的电机能1秒钟反复起停100多次?而且你的胶水是不是很稀呀?要不拉丝怎么办

网友G:
"啥样的电机能1秒钟反复起停100多次?"
步进电机可以,伺服调好了(比较难)也可以

网友F:
不到10ms走8mm左右,就是V=0.8M/S,就算他的带轮一周能走80mm,那折算到电机端的转速也是600RPM,叫加速度(去3ms加速时间)Δω=2.5*10(6次方),那么动转矩……不算了,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F:
楼主要是真能达到的话,也很牛了,再来个机器视觉,那时候象什么武藏它们估计也该退出中国市场了。我是做过用示教编程或者CAD转化这样的点胶机,速度没达到那么高,而且胶水拉丝随着速度的升高也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