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收集一下大屏显示解决方案,有兴趣的请进

楼主(2008-03-10):
在工控方面,经常要在中央控制室设置大屏幕显示,如果您有过这方面的工程经验,请呈现出来。

楼主:
抛砖引玉先。
相信投影机是各位工程师的首选。不过一次投入的确比较大,管子的寿命比较短,维修费用也不低。

网友A:
这样的使用寿命长,但价格高,外观也一般! 这样的价格底,外观好看。但使用寿命短! 没法平衡的!

楼主(2008-12-06):
led点阵屏 一个字贵。

楼主:
模拟马赛克流程屏。可能是最常见的了。

网友B(2009-03-20):
我厂用的就是模拟马赛克屏,上位机和模拟屏通过RS232通信,效果也不错,但不如投影仪显得生动,使用寿命长、维护费用低,不像投影仪在规定时间内更换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