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70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08-03-10):
   用西门子70变频器控制风机,在面板启动,然后要在面板上按上下键来调节速度,比较麻烦。能否在参数上设定,一开启变频器,电机速度自动升速到额定频率。如何设定,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p443=40
p401=100
或直接把p443设成1即可。

网友B:
当然可以,主要看看主设定那块的功能图你就知道了,不但可以设定为自动到额定速度,到其他速度也是可以的,也可以通过数字量IO的输入选择你需要的固定频率,任何一个频率都可以做.关键是多看看功能图

网友C:
风机用6SE70好象很浪费哦,买个国产的也能实现控制的.

网友D:
这样很危险的,直接用个开关来控制,不是有外接模拟量的吗?用个变阻器。

网友E:
可以使用模拟量输入也可以用连接器连接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