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8求助

楼主(2008-03-10):
施耐德ATV68--200KW变频器,一运行就跳过电流,显示电流超过600A。不接电机运行显示电流10A,有时达100A,电流传感器正常。电流检测运放OP292及其周边元件正常。请问,这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将变频器复位,然后重新设置参数和做辨识,再看看,有时是内部程序混乱造成的

网友B:
不行,就换电源板吧,我有,02866448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