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定子铁心断裂

楼主(2008-03-10):
请问各位同行,我有个异步电机定子线圈铁心断裂,对整个电机有什么影响吗,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呢?谢谢

网友A:
有影响:1 电机磁路磁阻增大,无功损耗增大;
       2 电机机械强度变小,易进一步恶化扩大故障;
措施:1 减小负荷;
     2 更换或修理电机.
个人观点,各位斧正.

网友B:
同意“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