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紧急求助:加热装置的故障排除

楼主(2008-03-10):
偶做了一加热装置,有A1,B1,C1,A2,B2,C2六根电热丝组成两路星型电路,如图.在正常使用一段时间突现如下故障:A1,A2,不发热,测量电压:A与O点只有一百多伏,B与O,C与O为220V,换A1,A2电热丝故障依旧,而从A1,B1处的A相B相电源互换,则A1,B2不发热,换A1电热丝,问题如故.
图好像传不上去,是做成两个并联的电路,星点为O. 另:听说过星点不平衡吗?

网友A:
缺相了吧?查查电源。

网友B:
查查电源。查查电源。

网友C:
1 a与b,c间电压是多少,正常吗?
2 测量两组电热丝星型电路的直阻,看平衡否;
3 中性点接触良好否;
4 电源正常否.

网友D(2009-05-20):
确认3项电源,2项2项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