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Sipos 5和Rotork的优缺点比较?

楼主(2008-03-10):
想知道两个名牌产品的具体之间的区别?而不是泛泛的,谢谢。

网友A:
具体的区别就是实现某种特定功能的价钱不同了,其他都一样,了解这些就好像了解肯德基跟麦当劳的汉堡的具体差别,也没实际意义。

网友B(2009-06-08):
感觉Rotork比sipos5用起来方便,故障率少,我厂用的这两种门较多,Rotork只换过一次电源板,平时故障很少,可是sipos5就不行啦,电源板故障率较高,尊厂家反映SIPOS在环境超过50摄氏度时,很容易出现故障。另外Rotork比sipos5的密封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