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压偏低!!!

楼主(2008-03-10):
    请教!有一个开关电源是输出+12、-12、+5的电源,上电测试+5V有5.28V  12V有6.56V  、-12V有7.35V,   经检查没发现什么器件坏,为什么我在+5V上加一个20欧的上拉电阻,各电压正常?带负载也行。能否能个讨论一下!看看各们有没有碰到此类问题!

网友A:
那就检测开关电源周围电路器件有无损坏.

网友B:
这个电源完全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C:
电源+5V回路的放电电阻可能坏了,或者它阻值太大了,开关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不过电源没有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