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08-03-10):
新安装了WINCC,安装时一直没显示错误。可新建画面——打开时,却出现错误:

点击确定后,

最后WINCC就一直不动。打开“任务管理器”,显示WINCC正在运行。
请问这么解决?
以前都碰到过,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楼主:
版本为6.0 SP3

网友A:
重启电脑试一下

网友B:
估计是操作系统的事,系统是什么版本?

楼主:
不是操作系统的事,我的系统是XP SP2。WINCC版本是6.0SP3。重启电脑也不行。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系统,然后再装一下WINCC

有时候用了很长时间的电脑装wincc就是老装不上

呵呵,遇到过几次,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

楼主:
我就是做了系统后装的,结果就出问题,不想再装了啊。大侠们帮帮忙吧

网友D:
你的电脑里面安装有与WinCC冲突的软件 最好是干净的系统 安装WinCC 然后再安装个人用的 千万不能安装类似优化大师那样的软件 一安装 你的WinCC就废了

楼主:
优化大师  超级兔子  暴风影音  杀毒软件 都没安装的。
基本可以说系统是干净的。

网友D:
打西门子的免费咨询电话 询问下

楼主:
他们会说重装系统的,然后再装WINCC的...

网友E:
楼主,关于前几个月你发的那个“PID调节中I、D是时间,在WINCC设定时输入的是实数,怎么转换呢?”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很想知道,希望能和你学习一下。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春华★秋实在 2008-3-13 10:57:00 发表的内容:
  他们会说重装系统的,然后再装WINCC的...
--------------------------------------------------------------------------------------------
是的,有时候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出问题

重新安装系统,再装WINCC

楼主:
TO  工控男儿:
1、I_BCD
2、OW  w#16#2000
3、CALL  FC33
另外,听说在WINCC建立变量时,直接选择无符号整数即可。不过这种方法我没用过。

楼主:
从控制面板/服务  把所有关于WINCC的都启用。奇迹般地好了

网友G:
把所有关于WINCC的都启用后,电脑启动速度是不是变慢了?

网友H(2008-04-24):
麻烦啊,安装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