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西门子矢量大全关于Free Blocks问题

楼主(2008-03-10):
我是一个菜鸟,看了矢量大全中Free Blocks,关于U141,U142,U143,U144的用法还是没明白,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谈下其功能和使用.不胜感激.

网友A:
回去给你研究一下,明天再回复

网友B:
这个功能块可以看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得到A与B的大小关系,A与B分别放在U141.1和U141.2里面,U 142为滤波时间,U143为触发器的那个滞环宽度,U144里面的设置决定比较A与B的哪种关系,是绝对值还是A<B还是A=B?等,具体细节你再看看,要使能这个快,要将U952.49设成一个采样时间

网友C:
楼上分析的非常正确。
另外你可以把B看作一定值,A看作随X轴变化的量更加好理解一点。

楼主:
寒江学: 你说的功能讲的很清楚了.我也看明白了.但是你能再解释一下图中A,B输入到块里A,B标注,箭头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网友C:
其实我已回答了你的问题,B的箭头可以理解为一定值,A的箭头你可以理解为随X轴变化的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嘎嘎.

网友D(2008-11-07):
如何确定U952.49的参数

网友E:
扫描时间一般设置为4~1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