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10):
关于CONNECT指令
假设当前,1轴位置是100,2轴位置是0,当时用如下指令:
CONNECT(1,2)AXIS(1)
那么,1轴位置是否会马上达到0呢?

网友A:
不会!

此条指令为电子齿轮 ,顾名思义,相当于在两轴之间加个穿传动齿轮或皮带等。和两轴的当前位置无关,在此条指令执行后,主动轴会按照比例带动从动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