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高速计数器求助

楼主(2008-03-10):
第一次使用高速计数器:
我使用HSC0用来记接近开关传过来的脉冲个数,接近开关是霍尔式的,根据安装在轴上的磁开关,记录轴的转速,使用过程中只用到脉冲数,用来计算轴转速度。
轴转动时记录脉冲数,轴不转时,计数器清零,应该怎么写?我不知道怎么在轴不转时,清空计数器。
谢谢!

网友A:
一点想法,没有用过
是不是可以根据你的经验转速扫描多长时间内没有HSC0增加来断定轴是否在转,若是没有转的话就清零

网友B:
在保证接近开关是在正常的情况下,1可以根据HSCO增加来判断如"yuew"所说。2可以根据你驱动轴转的输出信号来做判断,也可以和接近开关一起使用。个人愚建。

网友C:
可以用定时器来判断,只要转动就会增加,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增加就是停止了

楼主:
电机转速不高,可以用普通的技术方法吗??就是说不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D:
我也认为只能靠定时器检测有没有脉冲信号经过了,在你的系统里设定,多少时间内没有脉冲输入就为0转速.

楼主:
谢谢,上面回复的朋友

网友E:
看s200系统手册的高速计数部分

网友F:
可以取一个控制轴转动的信号出来进行判断,当没有控制信号时,则没有转动,即可清零。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HC4,利用外部开关改变计数方向,初始化后,只要程序不停或不停电,计数很好,也准确。
但是停电或PLC不在自动状态下,然后再启动到自动状态,高速计数器HC4不再计数,而HC0还在正常工作,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