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调速电机选型

楼主(2008-03-10):
大虾们,我要让调速电机带动30公斤左右的滚轮转动,需要选择多大扭矩和功率的电机?哪些牌子的调速电机比较好,感谢回答。

网友A:
30公斤的滚轮,是什么形状的?同样重量,杆和盘的惯量可以差很多倍的.

楼主:
电机直接带动呀

网友B:
调速的大小?

一般60W左右的电机应该问题不大

www.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他们做小马达比较专业

网友C:
到网上google一下吧

网友:
这个需要计算的。。。。由刘岩利老师的话来说,同样重量,杆和盘的惯量可以差很多倍的.另外还要看你做变速时的加速度要求。加速度越大。电机选择就要越大。

网友A:
还有转动中的阻力也要考虑.很多时候由于装配问题电机转不动.

楼主:
这个怎么计算啊,麻烦告知。

网友C:
一般用变频器去调节

网友:
纯计算就是比较麻烦的。。。你找一本工程力学来看。将近50页的内容。。这会怎么给你说呢。。。。
我们替你算,光有你那几个参数是不够的
负载形状,加减速阶段的加速度。轴尺寸。。。先给我们哈。

话说回来。实在不会算,一般来说,选大点电机肯定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