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8-03-10):
在组态王的上位机上面输入一个整形数字,在S7-300程序中作为延时型计时器的设定值,计时器的设定值的数据类型是S5TIME的,我在整形数字转换到S5TIME类型中间要进行哪些转换,才能正确实现上位机上设定延时时间,S7-300程序中按照设定的时间进行延时动作的这样一个功能,不知那位老师给出详细的步骤,如果经过防真的话那就更好了

网友A:
Step1:上位機上建立一個16位無符號變量,用于連接下位機的變量,該16位變量的最大輸入值請注意(受西門子S5Time的限制,只能是0-999之間的數)。
Step2:假設您在第一步中鏈接的PLC地址為MW100.
那么將MW100做如下編程:
        L   MW100
       OW   W#16#2000
       T  MW100
此步驟的主要意圖是為MW100填寫秒時基,此時MW100就成為S5Time類型,將MW100填寫入定時器的TV端即可。
Step3:通過以上步驟,用戶可以設置0-999秒數據用于定時器,如果需要不同的設定,那么請參考PLC的編程手冊中對于時基的概念。
Step4:上位機上應限定用戶的輸入范圍,以防超過S5Time的最大輸入數據限定。

當然,標準功能FC33,FC40也用于時間的轉換,您也可以使用在線幫助看看。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写的很好

网友C:
版主这个方法,MW100只能以BCD码输入,若是以十进制输入可能得不到正确的时间

网友D:
学习一下
期待更好的答案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楼主:
谢谢了,在转换的过程中要加BCD转换才成功的

网友E:
yuanle说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