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横河DCS系统的OPC SERVER如何安装?

楼主(2008-03-10):
在横河系统中,如何能通过上位机将系统的过程数据采集到工厂的公用数据库中,是通过OPCserver软件来实现吗?这个软件是横河专用的还是通用OPC软件。谢谢!

网友A:
帮忙顶一下

网友B:
第一)象这样的问题 直接找卖你们DCS的人就可以处理的
第二)横河的OPCSERVER需要购买的
第三)小心病毒 祝你好运!

网友B:
第四)你可以查看KEYCDOE看你购买没有
第五)你可以上网络查资料 BBS里面有说过的 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C:
1在横河系统中,如何能通过上位机将系统的过程数据采集到工厂的公用数据库中,是通过OPCserver软件来实现吗?
可以通过OPC;

2 这个软件是横河专用的还是通用OPC软件。
专用的或通用都行。

网友C:
至于安装,可以找个电脑装了卸,卸了装,最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D(2010-02-20):
如果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到我们北京华恒信远科技有限公司咨询一下  会给您满意的答复的

网友E(2011-12-21):
谁有具体安装步骤?麻烦说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