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的成本要多少呢

楼主(2008-03-10):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答复,相互学习.现在那家公司想把那两台电机改为可以调速的电机,用变频器吧.(那样一来,生产中就可以少一道工序了)那么请问这两台说起来算有点大功率的电机是否可以用一个变频器同时调速呢.当然用两个单独的变频器各自控制电机也可以的,不知110KW和70KW的电机要调速运行的话,那成本大概要多少呢,谢谢,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电工论坛发的帖子,两台电机的具体情况在那里有说了啊

楼主:
又问一个问题,力矩电机的最大堵转电流为36A,那么这台电机的进线选择用2.5平方的铜芯线是否可以了呢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36A的堵转电流仅仅是在启动时,且启动不频繁,可以不考虑最大堵转电流,可以按正常工作电流选电线。

楼主:
电机没有标明额定电流是多大,只标明了最大堵转电流,有资料说堵转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7倍,是正确的吧,那用2.5平方的铜芯线足够了吧

网友B:
大概10万。

网友C:
[i][b]力矩电机堵转状态是极限工作状态..实际运转电流要比堵转状态小得多..所以线径是够的..[/i]

网友D:
力矩电机经常运行在堵转状态.

网友E:
不能同时调速。
2。5平方的电线显然太小。

网友F:
用变频器!!!进口,还是本国的,进口世界名牌10W~~15W,
本国的10W以下就OK了

网友D:
变频器的价格不会超过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