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测量蒸汽需要温压补偿吗?

楼主(2008-03-10):
涡街流量计测量蒸汽需要温压补偿吗?

网友A:
到底是过热蒸汽还是饱和蒸汽

楼主:
过热蒸汽

网友B:
涡街流量的输出仅于流过测量管的流体流速成正比,在测量湿饱和蒸汽时,水滴对涡街流量计输出的影响可忽略,故可以为,涡街流量计的输出完全是由湿蒸汽的干部分所引起,而干部分的密度,无论是压力补偿或温度补偿,都可较精确地查出。
蒸汽计量的结果往往作为供需双方经济结算的依据,如果双方约定按蒸汽干部分结算费用,冷凝水不收费,则在本例中相变对测量的影响微不足道,可以忽略.如果冷凝水也按照蒸汽一样收费,则涡街流量计的计量结果偏低

网友C:
管线太长,肯定有凝结水,刚开阀门都是水,也计量的???造成管损大。

网友D:
过热蒸汽需要温压补偿而饱和蒸汽只需要其中的一种补偿就可以了。

楼主:
接触国内的好几种测量过热蒸汽涡街流量计都要温压补偿的,而现在接触横河涡街流量计没有采用温压补偿同样可测量流量.(是不是有可能有的涡街流量表计自带或不需要温压补偿)

网友E:
应该是有温压补偿比较好

网友F(2008-07-04):
现在新出的涡街流量表都内置温度传感器和标准表了,4-20毫安出来的就是流量信号,不需要再进行换算了

YOKOGAWA的就是这样~~~

楼主(2008-10-06):
楼上说的对,确实有这种情况,不知道这样测量准不准???????????

网友G:
哈哈,在浙江仙鹤特种纸遇到了吧。、、

网友H:
必须温压补偿。

网友I(2016-11-30):
哪位专家能给出正确答案横河涡街流量计需要温压补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