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绕电机时用铜线的根数问题

楼主(2008-03-10):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老师  绕电机有时要几根线并绕.那么在截面积一定时,用的铜线是多好还是少好,谢谢.

网友A:
要根据实际情况,

楼主:
赤脚大仙,能举两个例吗

网友B:
  绕电机有时要几根线并绕.那么在截面积一定时,用的铜线是多好还是少好,根据铁心的槽满率及线径决定.

楼主:
举两个例吧

网友C:
这得靠经验了。。。
其实少绕一圈两圈无所谓的

网友D:
绕电机时所用漆包线的根数与导线的截面积是根据电机的功率和槽满率决定的.电机生产时已设计好,重绕时最好与出厂的一样.在没有相同的导线时可以用多根导线并联代用,单应注意并联的导线的线径要相近.并联导线截面积总和要和原来的一样.线槽要能容得下

网友E:
呵呵,电流密度允许.槽口及截面及做型又方便的话,当然是逾少逾好了

楼主:
比如一匝线要求截面积4平方.那么用一根4平方的线就可以了,但硬度大,不好做型.如果用几根细一点的线并联,只要截面积之和是4就行了.我是说线的根数太多对电机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F:
 “我是说线的根数太多对电机性能有影响吗”?没有影响!

网友F:
如果槽中线不交平行,“多”空隙小,槽满率降低!

网友G:
  "线的根数太多对电机性能有影响吗"
  1.电机生产设计时选用"硬线"还是"软线"槽形设计不一样;
  2.生产成本不一样,使用"硬线"既费铜,且又费工;
  3.当重绕电机"硬线"改"软线"后,匝间的可能性相对上升;
  4.当电机各方面条件相同时,使用"软线"的要比使用"硬线"的电机温升要高;

网友F:
如果截面积不变,根数多有利散热,电机温升不会升高!

网友G:
  使用"硬线"的电机比使用"软线"的电机线圈端部长很多,有利于散热.

楼主:
就成本来说,用硬线的成本是不是要高些呢

网友H:
    比如一匝线要求截面积4平方.那么用一根4平方的线就可以了,但硬度大,不好做型.如果用几根细一点的线并联,只要截面积之和是4就行了.这样不行要根据工式算

楼主:
那用硬线成本是不是要高些呢

网友F:
“用硬线的成本是不是要高些呢”,截面小的线价格高一点,相差不大!

网友E:
有点晕....无语

网友I:
人才济济啊

网友I:
楼主好好学习下理论先

网友J:
你就数数原来是几根线,与原来的一样是最好的

网友K:
回答来回答去,都没有回答实质的。
到底是多好还是少好?
我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L(2009-03-23):
本人以为高频电机线多比线少好,直流电机线少比线多好,匝间空隙要用绝缘漆填实才行,因为高频电有集肤效应,及散热条件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