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200模拟量输入问题求助

楼主(2008-03-10):
传感器:扭矩传感器+15-15GND供电,输出0-5V信号,
隔离栅:菲尼克斯,输入0-5V,输出0-20MA,供电24V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 4*12
问题:我现在接上后在没有任何动作且将扭矩传感器的不受任何力的情况下,模拟量码值会以1为单位不断往上跳变增加,且在传感器使用说明书上的30分钟预热后仍在往上增加,
传感器使用的的信号电缆没有使用屏蔽层也没有接地,是否会影响很大?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测4-20ma信号是否一直在增加,然后再判断其他的

网友B:
可能是屏蔽的问题,模拟信号一定要用屏蔽线,且接地要良好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隔离器的输入输出信号后,再作进一步判断。

网友D:
把扭矩传感器输出0-5V信号的“0点”与PLC的M-,EM231的电源M-,3点连接(等电位)。在EM231连接扭矩传感器输出0-5V的端子*+、*-并联1只几K电阻,目的是降低输入阻抗,减小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