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热炉三相电流不均匀,如何检测?

楼主(2008-03-11):
请教:加热炉三相电流不均匀,例如某一相中某加热管断了,有什么比较“简单”方法检测?谢谢!

网友A:
判断方法:如果三角形接法,一相电流等于两外两相之和,如果是星形接法,一相没电流,另两相电流为原来的19/22

网友B:
使用电流互感器检测

网友C:
测直流电阻

网友D:
用电流互感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