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区别

楼主(2008-03-11):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区别

     互感器在供配电系统中主要分为两种: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在供配电系统中,大电流、高电压有时不能直接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来测量,必须通过互感器按比例减小后测量。
    互感器的内部结构就是变压器。按照变压器的原理运行。
    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相当于2次侧开路的变压器,用来变压,在二次侧接入电压表测量电压(可以并联多个电压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短路。
    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相当于2次侧短路的变压器,用来变流,在二次侧接入电流表测量电流(可以串联多个电流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开路。
    电压表相当于电压互感器大负载(阻抗大)测量装置。电流表相当于电流互感器小负载(阻抗小)测量装置。
    电压互感器在正常运行中,二次负载阻抗很大,电压互感器是恒压源,内阻抗很小,容量很小,一次绕组导线很细,当互感器二次发生短路时,一次电流很大,若二次熔丝选择不当,保险丝不能熔断时,电压互感器极易被烧坏。

    当运行中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后,一次侧电流仍然不变,二次侧电流等于零,则二次电流产生的去磁磁通也消失了。这时,一次电流全部变成励磁电流,使互感器铁芯饱和,磁通也很高,将产生以下后果:
    (1)由于磁通饱和,其二次侧将产生数千伏高压,且波形改变,对人身和设备造成危害。
    (2)由于铁芯磁通饱和,使铁芯损耗增加,产生高热,会损坏绝缘。
    (3)将在铁芯中产生剩磁,使互感器比差和角差增大,失去准确性,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不允许开路的。

    互感器和变压器的工作原理相同,都是运用电磁感应原理来工作的.变压器的作用是将一种等级的电压变换成另一种等级的同频率的电压,它只能实现电压的变换,不能实现功率的变换.互感器分为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作用是供给测量仪表,继电器等电压,从而正确的反映一次电气系统的各种运行情况.使测量仪表,继电器等二次电气系统与一次电气系统隔离,以保证人员和二次设备的安全,将一次电气系统的高电压变换成同意标准的低电压值(100伏,100/1.732伏,100/3伏). 电力互感器的作用与电压互感器的作用基本相同,不同的就是电流互感器是将一次电气系统的大电流变换成标准的5安或1安供给继续电器,测量仪表的电流线圈.

楼主:
电压传感器原理:
1. 概述
电压传感器相当于一个通用型电压表。可以用于多种电学实验中,测量直流或交流电的电压。
2. 规格
A.量程:直流/交流电流输入 0 ~±0.2V、0 ~±2V、0 ~±20V三个量程,用数字显示时最多为4位有效数字。软件控制量程转换。
B.误差:不大于满量程值的3% 。
C.输入电阻:>1MΩ。
D.带宽:>1kHz
3. 工作原理
被测量的电压通过传感器中的分压电路,取得与被测电压成正比的0-5V的信号电压,经过A/D转换由采集器接受,然后采集器以适当的形式把结果传送给计算机。
4. 使用
A.传感器在使用时应与待测电路并联。
B.先要用软件调节零点。
C.测量正弦交流电压时,计算机界面上的“数字表”显示的是所测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D.对的测量脉动直流电压时,不可以用“数字表”方式显示。

楼主:
电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依据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霍尔效应原理。(本文下面多以以零磁通闭环产品原理为例)

    当原边导线经过电流传感器时,原边电流IP会产生磁力线,原边磁力线集中在磁芯气隙周围,内置在磁芯气
    隙中的霍尔电片可产生和原边磁力线成正比的,大小仅为几毫伏的感应电压,通过后续电子电路可把这个微小的
    信号转变成副边电流IS,并存在以下关系式: IS* NS= IP*NP

    其中,IS—副边电流;
    IP—原边电流;
    NP—原边线圈匝数;
    NS—副边线圈匝数;
    NP/NS—匝数比,一般取NP=1。
    电流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副边电流IS,它与输入信号(原边电流IP)成正比,
    IS一般很小,只有10~400mA。如果输出电流经过测量电阻RM,则可以得到一个与原边
    电流成正比的大小为几伏的电压输出信号。
    2、传感器供电电压VA
    VA指电流传感器的供电电压,它必须在传感器所规定的范围内。超过此范围,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或可靠性
    降低,另外,传感器的供电电压VA又分为正极供电电压VA+和负极供电电压VA-。要注意单相供电的传感器,其供
    电电压VAmin是双相供电电压VAmin的2倍,所以其测量范围要相供高于双电的传感器。
    3、测量范围Ipmax
    测量范围指电流传感器可测量的最大电流值,测量范围一般高于标准额定值IPN

网友A:
电工的基本常识

网友B:
[b]顾名思义就行在此不需要太多的理论.

网友C:
对新学者有用.

网友D:
对做工程的来说,会用就行了

网友E:
电工的基本常识,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F:
介绍的比较全,正好没有电子版的,谢谢

网友F:
补充:基础
应用:CT、PT 用于显示、保护(过流、过压、速断等)、计量
   保护、计量的要求精度高1个百分点内。

楼主:
谢谢楼上的补充。

网友G:
二楼、三楼所说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应为电流、电压变送器。

楼主(2008-05-04):
介绍这些有的人可能会认为不必要,我想对很多朋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H:
国内很多电流互感器二次侧都是5A,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为100V,而国外流变二次有1A,压变有多种等级。

网友I(2008-07-20):
那个朋友有传感器的具体接线图。

网友J:
目前还没用,先收了..

网友K(2008-11-27):
描写的认真、详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