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遥控器实现4车联动

楼主(2008-03-11):
我们公司在给一个客户做遥控器方案,客户要求4台车同时起吊后要走300米左右的距离再同时放下,我们目前碰到的问题是:1,怎样控制“摆动”问题。2,被抓物体有100米长,怎样解决物体的柔性问题? 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基本和遥控器没有关系,还是你的传动系统如何设计的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你只有首先解决了传动问题,才能考虑遥控。在选择遥控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工业级别的,避免因为遥控质量或性能导致不动或误动。

楼主:
我们几个技术人员是第一次做这样的项目,可以帮忙指点一二吗?谢谢啦

网友C:
可惜你们要用西班牙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