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合理将有线电视信号1分3?

楼主(2008-03-11):
室内修装,想将有线电视信号1分3,请问用分支器好还是分配器好,两者有什么异同,该如何选择?

网友A:
分支器与分配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输出到电视的输出口不同,分支器输出到电视的是BR输出口,而分配器是OUT输出口。分支器的OUT输出口是输出给下路需要接分支分配器用的输出口,因为分支器的OUT输出口的衰减很小,所以作为干路的分支设备,使后面串联线路中的电视信号衰减减小,配合干路放大器使整个线路中的信号均衡。
分支器可以连级接,而分配器则不能连级接,因为分配器连级接衰减大。放大器后接一个分配器到电视,两个以上才能到电视的,中间请用分支器。

网友A:
问:分配器,分支器和功分器是同一类器件吗?它们有什么不同,可以互相代换吗?
   答:肯定它们不是同一类器件;其用途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分配器是有线电视传输系统中分配网络里最常用的器件,它的功能是将一路输入有线电视信号均等的分成几路输出,通常有二分配,四分配,六分配等。随着有线电视网络的频率不断提升,功能不断加强,因此对分配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工作的频率范围5MHz-870MHz,甚至更宽;有线电视网络中射频的各种接口阻抗均为75Ω,为实现阻抗匹配,因此分配器输入端和输出端阻抗均为75欧;分配损失即插损,在系统中总希望接入分配器的损耗越小越好,分配损失的大小与分配路数是有直接关系的,二分配器的分配损失一般在3.5dB,四分配器的分配损失一般在8dB。分配器在使用中还可分为电流通过型、双向通过型;户外型、户内型等等。分支器的功能是从所传输的有线电视信号中取出一部分馈送给支线或用户终端,其余大部分信号则仍按原方向继续传输。通常有一分支器、二分支器、四分支器等等,其他性能和分配器大致是一样的。功分器的功能是将一路输入的卫星中频信号均等的分成几路输出,通常有二功分、四功分、六功分等等。功分器的工作频率是950MHz-2150MHz,卫视烧友想必对功分器是再熟悉不过了。以上三个器件的用途和性能是完全不同的,但在日常使用中往往容易把名称混淆了,使得人们在使用中容易产生困惑。

网友A:
其实这些知识许多都不知道,要学会用搜索,
http://www.baidu.com
关建字:分支器 分配器 有线电视信号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很详细!

网友C:
TO : 天下三分明月夜
,分配损失的大小与分配路数是有直接关系的,二分配器的分配损失一般在3.5dB,四分配器的分配损失一般在8dB。

损耗那么大?不会吧?

网友D:
分支器加放大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