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松下伺服的增益调整

楼主(2008-03-11):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松下的伺服要求两台同步,现在是有一台不能同步,要怎么调整啊/具体那些参数啊~~哪个大侠给点资料啊~

网友:
要同步到什么程度?目前误差是多少?有没有使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A:
两台松下伺服本体,何谈同步啊。
常见方式:运动控制器(具有同步功能)+松下伺服,在印刷行业等已经成熟应用。
推荐TRIO或其他同等功能的控制器、高级PLC。
一般的电子齿轮比是无法实现的。

楼主:
要求精度不是很苛刻!只要查不多能同步就好!!

网友:
目前是如何实现同步的?连工作方式都不知道,要知道哪个参数有什么影响,难度确实比较大。

网友B:
如果是两台的话,可以用假双边来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