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通讯

楼主(2008-03-11):
   现有一套intouch7.11(intouch7.11安装在win2000上)与Genesis32通过NETDDE通讯(Genesis32安装在win98上,win98上还安装了intouch的netdde14软件)。现在的问题是每次intouch所在的win2000重新启动,就连接不上Genesis32,需要到Genesis32端重新连接intouch。Genesis32做服务器。请问这是为什么?还需要什么配置吗?

网友A:
应该是系统没有启动Genesis32服务吧,你去控制面板里看看

楼主:
    您是说服务端的Genesis32服务?还是客户端,我不知道客户端有没有Genesis32服务,或者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