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OMRON C200HE 与组态王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8-03-11):
 请教各位:关于OMRON C200HE 与组态王的通信问题.我在组态王中定义I/O离散变量,在选择PLC的寄存器时,要么显示寄存器名错误,要么显示数据类型不对.组态王中下拉的寄存器有:IR AR CIO DM HR TC-STA 等等.全都试过一遍,当选TC-STA时,可以在组态王中定义.到这时我有一个问题:当选TC-STA0,TC-STA1,TC-STA2...分别对应PLC中的哪个地址?还有:在CX-P的一些符号的地址,假如"0.0,0.1"哪里可以查到它的寄存器名,或者在与组态王通信时寄存器名该怎么设?

网友A:
我正好作过这类项目,连接都很好,还是要仔细看看数据类型是否对应

网友B:
请教高手赐教!!!

网友C:
注意定义类型,位变量对应ir/ar/cio的位如000.00、、100.00等。
而通道应该对应int型

网友D:
   你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最主要就是对寄存器的理解不明确,给你讲一下,组太软件的工作原理。
   组态软件中如果想对PLC中的地址进行操作,首先要保证,在组态软件中,使用的地址,就是PLC中的地址,这样才能保证数据一致,你提到的一个问题是,PLC中的数据0.00或0.01这些地址,你在组态王中找不到,其实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其实PLC中的0.00或0.01这些纯数字组成的地址,他们的全名其实是CIO0.00(在CS或CJ系列的PLC)或IR0.00(在C200H或CPM1A 2A等型号PLC,具体见PLC内存说明)。还有就是你说,当你定义其他寄存器的时候,显示寄存器名称或地址错误,首先,请检查你的书写方法,一定要正确,举个例子,如果想定义PLC中PLC中输入输出区的离散变量,正确定义方法为变量类型选离散变量,然后名称CIO0.00或IR0.00具体是CIO还是IR,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如果这样定义还出现错误,那么就是你的组态王的PLC驱动不完整,请选择最新版本的组态王重新安装,网站可以下载,6.53版本的是最好用的,推荐使用。

网友B:
谢谢{小鸟乱飞}的热心讲解!
    我是第一次接触CX-P和组态王的软件,所以无从下手没有头绪.我们厂的工控机的硬盘坏了,而且没有做备份,重新换了一个硬盘后,装好CX-P,通过PLC上载,梯形图是可以调出来了,可是组态王的画面就永远没了.我找到了梯形图上平时运行人员需要操作的一些点,让他们给这些点赋值,勉强就这么用着.
    我的PLC是OMRON C200HE  CPU42  ,我在组态王中的数据词典中定义变量,变量类型:I/O离散.(我的PLC几乎都是开入、开出点)   寄存器:IR0.0或者CIO0.0或者DM0.0 数据类型:BIT或者BYTE. 都不行,要么寄存器名错误,要么数据类型不对.看来我下6.53试试.
    再请教一个问题:在PLC中的0.0或者0.1,我怎么知道它是IR还是CIO或者其他?我看到在梯形图左边的内存里,有地址表和内存表,在地址表中我添加0.0或者0.1可以监视到这些点的数值.但在内存表中我看到有IR\AR\CIO\DM\HR\TC等等,我不知道0.0或者0.1在哪个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