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普通异步电机上的接线端子判定电机的种类?

楼主(2008-03-11):
1。Y型接法;
2。三角形接法;
3。星三角接法;
4。双速电机接法;
。。。。。。。。。。。

网友A:
Y型接法;短接片将三个接线柱短接。三角形接法:短接片将六个接线柱两两短接成三组。双速电机接法;六个接线柱无短接片。星三角接法,没见过,电机启动方法有星三角。(这里指Y系列三相交流异步电机)

网友B:
星三角接法也是六个接线柱无短接片。
双速电机接法:除了六个接线柱以外,还有6个以上接线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