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能否用变频改造

楼主(2008-03-11):
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能不能用变频器改造?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李工:你好 ,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应当是可以用变频来调速的,我公司就有一台这种电动机,我也用变频器拖过,可以调速,但问题是长期用可能不行,因为变频器输出端最好不要有容性负载,否则长期用可能会损坏变频器

楼主:
是啊
变频器后面可以接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那能不能把它里面线路改改。电容后分两组,每一组有三根线,电容不是起个正转和反转作用。那能否把电容去掉,直接接在后面两组,裘工你说可以吗?我公司没这种电机,是客户问了,所以就顺便问问在长点知识。谢谢裘工。

网友B(2011-11-19):
求助各位高人,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能否用变频器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