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

楼主(2008-03-11):
新买的光栅单色仪WDG50-Z上有一个光电开关,有引线三根,颜色为红绿蓝,请问怎么区别哪根是电源线,哪根是信号线

网友A:
红为电源正
绿为电源负
蓝为信号线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不过接错也没事!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如果挡片在U型槽中挡住光和没在槽中挡光的时候信号是不是应该不同的

楼主:
我用红线接正电,绿线接电源的地,但测量蓝绿和蓝红之间的电压都为0,这昌怎么回事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山猫在 2008-3-11 17:31: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说的对!不过接错也没事!试下就知道了

--------------------------------------------------------------------------------------------
我用红线接正电,绿线接电源的地,但测量蓝绿和蓝红之间的电压都为0,这昌怎么回事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山猫在 2008-3-11 17:31: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说的对!不过接错也没事!试下就知道了

--------------------------------------------------------------------------------------------
我用红线接正电,绿线接电源的地,但测量蓝绿和蓝红之间的电压都为0,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TRTOK在 2008-3-11 15:29:00 发表的内容:
  红为电源正
绿为电源负
蓝为信号线
--------------------------------------------------------------------------------------------
我用红线接正电,绿线接电源的地,但测量蓝绿和蓝红之间的电压都为0,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红为正
绿为负
蓝为线

网友D:
看用你的光电开关是24VDC的吗?如是你用的就是NPN的光电,测量红色对绿色或蓝,
一般应该是  红正,蓝负,绿是信号的,你也可以把蓝和绿交换一下试试,

楼主:
我还用电表测短路的那档连接任何两根线,正常如果是接到LED两端会有一个计数的,但是却没有一种情况有读数, 因此我认为是LED坏了,大家有什么意见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