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称重仪日期不能改是何问题?

楼主(2008-03-11):
请教下大家,上海耀华XK3190-D2称重仪,其它功能正常,日期不能改是何问题?三台都是一开始正常,一段时间后,日期不能改动,时间可以改,其它正常.

网友A:
莫名其妙的问题,从来没有碰到。你试一下把标定插头插上试一下

楼主:
解决了,有个密码,输入就搞定了.不过不明白,称重仪开始使用时不用密码也可以,不是标定插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