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智LICON STRONG 100DCS系统调试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8-03-11):
1,卡件上电后或卡件拔下又重新插上后,卡件电源灯亮,通讯灯一直不亮.
(卡件没插好,卡件与底座没完全吻合.如所有卡件通讯灯不亮,检查DPU与卡件之间的通讯.)
2,变量数值显示灰色.
(打开该点的点记录信息,检查是否为强制,若不是强制,检查变量地址等设置是否正确,检查信号电压是否正常,检查通道品质显示好坏.若通道品质显示品质坏,检查卡件通道是否有信号.若有信号,检查卡件里面通道信号类型设置拨码与现场信号类型是否一样,通道正负是否接反,但对于流量计无源信号,需要DCS提供220V电压,进入模块仍当有源信号处理。.另外还可以拿一个信号类型一样,显示正常的信号与该信号对换,来判断错误原因.)
3,变量永远显示为0,颜色正常.
(打开该点的点记录信息,检查信号电压,如果为1000,则检查该通道的信号.如果信号电压大于1000,检查变量量程,及转换系数.)
4,变量显示的数值不对,与现场不吻合.
(测量信号电流并计算(若为电压信号则测电压),若与显示值不吻合,检查变量量程及转换系数.若为温度变量,测量其电阻并计算,若不吻合,检查传感器类型与现场传感器类型是否一样.)
5,AO阀门调节输出无效
(测量输出电流是否变化,检查该变量量程是否正确,检查电磁阀是否得电,检查气动阀是否有气.)
6,AO阀门0对应全开,100%对应全关
(在ECBW里面调换该变量的上下量程,如:原来上量程为100下量程为0,改成上量程为0下量程为100.)
7,PID自动调节作用正好相反
(在DOS下面找到该算法修改其PID正反作用.)
8,开关量输入无显示,输出无变化
(检查卡件上面通道灯是否变化,若有变化,对于DI,检查变量点记录信息,画面链接;对于DO,检查通道端子接线.若卡件通道显示灯无变化,对于DI,检查通道端子接线;对于DO,检查变量点记录信息,画面链接.)
9,某一连锁条件满足后,对应的连锁输出无变化
(在LLTT调试软件里检查该连锁条件是否真正满足,在点记录信息里检查该连锁输出有无变化,检查连锁条件连锁输出有无强制,检查该连锁输出的所有连锁条件,是否已有其他连锁条件满足.)
10,增加某算法后无效果
(更新点目录.)
11,局域网通讯缓慢,文件拷贝速度缓慢. (重起交换机,DPU和计算机.) 12,历史报警当前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记录. (计算机时间与北京时间未同步.在历史站上的启动文件里面添加GPRS.exe,但不要在每台计算机的启动文件里面添加GPRS.exe,否则几台计算机本地时间就会与北京时间不吻合.) 13,光子牌报警里面某些变量报警一直为红色,与实际不符. (检查这些模拟量的量程是否小于等于1,在alarm.ini文件里面把这些模拟量报警改成开关量报警.) 14,转速变量在历史趋势里面显示不出来. (在ECBW软件里面变量的显示量程最大只能为32767,转速大于32767,所以在趋势里面显示不出来.可以把显示量程改成32767.) 15,新增历史采集变量时提示系统错误. (新增历史采集变量应严格按照书上步骤,在生成历史点记录列表以后应注销计算机,不要启动startup.exe,只需启动dcwnet.exe.) 16,新增历史采集变量以后查看历史趋势时突然所有历史趋势丢失. (新增历史采集变量以后注销计算机,然后等待1-2分钟,再查看历史趋势.否则历史采集会切换到副站.) 17, 历史趋势显示检索失败. (历史采集切换到副站上.在hsrconfg.ini把副站IP地址改成与主站一样.) 18,PID调节手动下设置阀门输出后,阀门以某一固定速率变化,自动下设置设定值后,设定值以某一固定速率变化. (在LLTT调试软件里面修改PID速率及阀门变化速率。)

网友A:
加精的帖子,顶起来

网友B(2009-04-26):
烂,这么多问题,很多是弱智型问题

网友C(2009-06-23):
都是些简单的问题,维护人员连这些都不会,怎么进行维护?

网友D:
不骄傲,谦虚使人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烂,这么多问题,很多是弱智型问题

能有人给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解答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