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4SS有时钟吗?

楼主(2008-03-11):
台达14SS有时钟吗? 就是万年历! 小弟要用到时间控制的PLC!

网友A:
这个系列没有;

网友B:
很可惜,台达的ES/ss/ex都没有时钟功能!

网友C:
EH以上的有,可以用于一些定时控制。我用过控制中央空调的定时控制。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D(2008-04-11):
台达的sa有时钟功能!

网友:
可惜。。。。选型出现问题了。ES/EX/SS没有这个功能 BSA/SX/SC EH/SV才有

台达编程手册.9-42页

网友E(2008-05-23):
可以使用屏或文本的时钟写到plc中用

网友F: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没有,如果有屏的话可以做一个时间宏,读屏的时间用

网友G(2008-07-11):
唉。台达,真烂。

后面换了。不用了。

网友H:
台达不行吗?偶一直用西门子,还想换台达呢.

网友I:
台达SS系列没有自带时钟,但是SA/SC/SX/EH2系列自带时钟(万年历)功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唉。台达,真烂。

后面换了。不用了。

什么品牌的不烂啊?

麻烦你告诉我声

网友J:
你用一个2000块的东西跟一个800块的东西比较,说800块的真烂,

给你句东北人的话:大哥,脑袋让驴给踢了吧!

网友K:
你上位有人机吗?台达文本也行,可以使用它们的万年历

网友L:
没有   eh eh2 sv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