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各位先辈们赐教:变频器如果直接出线接线圈报闸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8-03-11):
如题,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电机的动力线是从变频器的,而报闸也是从变频器来的,据说这样在电机起动时会堵转,因为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很低时,可能不能使报闸线圈吸合,从而电机不能实际启动,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怎么解决,必须使报闸在变频器上面(即不受变频器控制)引线吗?

网友A:
从变频器的输出端拆除报闸线圈电线,报闸线圈直接接入220V电源。
利用变频输出继电器控制报闸线圈,同时将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设置成:在变频运行(运行信号ON)动作。
当变频运行时(变频运行信号ON),继电器输出,报闸线圈动作,当变频停止(变频运行信号OFF),继电器断开,报闸线圈释放。

网友B:
最好使用频率到达信号作为控制抱闸回路的信号,这样就保证松闸和抱闸时变频器还有一定的输出转矩,不会造成溜车和启动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