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FANUC模拟主轴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3-11):
FANUC 0i-t模拟主轴编码器坏掉了,主轴实际速度无显示,导至自动运行不走刀,既不执行指令,有没有什麽参数可以把主轴编码器屏闭掉?请各位帮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帮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问问BJ-Fanuc

楼主:
谢谢版主,今天问了一下BJ-Fanuc,说没有控制的参数,但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每分钟进给.

网友B:
如编码器坏了可找我哦,我公司可以维修这类产品.

网友C(2009-05-13):
专业维修FANUC系统,驱动器,编码器和电子板13556213286

网友D:
你是转进给。改成分进给肯定可以用啊,螺纹不能加工而已

网友E:
楼上说的对,把系统默认的G98模式改为G99模式,按照mm/min的进给方式就可以运行了,不过你的主轴转速很可能还是不可控的,螺纹切削功能自然也不可用。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先解决主轴编码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