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寄存器数值已传输到位,但PLC输出没有改变

楼主(2008-03-11):
我用的是三菱形Fx1S的PLC,利用DPLSR脉冲输出指令,通过寄存器改变脉冲频率来改变马达速度,
寄存器数值已传输到位,但PLC输出没有改变.实在头大,还请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A:
也许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B:
把你的指令写出来看一下,这样说没法理解.

网友C:
应该使用DPLSV指令来实现变速.

网友D:
PLSR不能在输出过程中改变频率值。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马达?

楼主:
东元的,是的用dplsy运行时可以改变速度.
谢谢各位!

网友C:
只有DPLSV指令才能在运行中改变脉冲频率。

网友E:
把程序实例帖出来就好了

网友F:
贴个程序上来大家研究下,互相学习.呵呵

网友G(2008-10-12):
注意扫描周期,可以加上高速定时器

网友H:
欧姆龙PLC所控设备,重新通电后只能正常工作3分钟左右,请问是不是PLC有故障

网友H:
初学的PLC,请高手帮助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