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系统常见故障的分析步骤

楼主(2008-03-11):
   现场仪表系统常见故障的分析步骤

  目前,随着石化、钢铁、造纸、食品、医药企业自动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对现场仪表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缩短处理仪表故障时间,保证安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本文发表

一点仪表现场维护经验,供仪表维护人员参考。

  一、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基本分析步骤

    现场仪表测量参数一般分为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四大参数。

    现根据测量参数的不同,来分析不同的现场仪表故障所在。

    1.首先,在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前,要比较透彻地了解相

关仪表系统的生产过程、生产工艺情况及条件,了解仪表系统的设

计方案、设计意图,仪表系统的结构、特点、性能及参数要求等。

    2.在分析检查现场仪表系统故障之前,要向现场操作工

人了解生产的负荷及原料的参数变化情况,查看故障仪表的记录曲

线,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仪表故障原因所在。

    3.如果仪表记录曲线为一条死线(一点变化也没有的线称

死线),或记录曲线原来为波动,现在突然变成一条直线;故障很可

能在仪表系统。因为目前记录仪表大多是DCS计算机系统,灵敏度

非常高,参数的变化能非常灵敏的反应出来。此时可人为地改变一

下工艺参数,看曲线变化情况。如不变化,基本断定是仪表系统出

了问题;如有正常变化,基本断定仪表系统没有大的问题。

    4.变化工艺参数时,发现记录曲线发生突变或跳到最大

或最小,此时的故障也常在仪表系统。

    5.故障出现以前仪表记录曲线一直表现正常,出现波动

后记录曲线变得毫无规律或使系统难以控制,甚至连手动操作也不

能控制,此时故障可能是工艺操作系统造成的。

    6.当发现DCS显示仪表不正常时,可以到现场检查同一

直观仪表的指示值,如果它们差别很大,则很可能是仪表系统出现故障。

    总之,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原因时,要特别注意被测控制对

象和控制阀的特性变化,这些都可能是造成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原

因。所以,我们要从现场仪表系统和工艺操作系统两个方面综合考

虑、仔细分析,检查原因所在。

  二、四大测量参数仪表控制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分析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时,首先要注意两点:该系统

仪表多采用电动仪表测量、指示、控制;该系统仪表的测量往往滞

后较大。

    (1)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

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

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

放大器失灵造成。

    (2)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快速振荡现象,多为控制参

数PID调整不当造成。

    (3)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大幅缓慢的波动,很可能是

由于工艺操作变化引起的,如当时工艺操作没有变化,则很可能是

仪表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

    (4)温度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分析步骤:检查调节阀输入信

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调节阀动作,调节阀膜头膜片漏

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输出

网友A(2008-04-12):
好!有点粗!化学分析仪表其实比热工仪表更难维护!

网友B(2008-07-27):
排版不好,说的太笼统了,最好有故障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