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已断电,为什么电源指示灯仍亮着

楼主(2008-03-11):
设备已断电,为什么电源指示灯仍亮着
我公司的几台设备,共用一个配电柜。当其中的某台设备短路器断开后,其他设备正常使用时,断路器断开的那台设备电源指示灯偶尔特别亮,好像有电,但用电笔测量没有电或万用表测量时没有电压,请问大伙这时为什么呢??会不会是通过地线或零线串的电,还是感应电??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半导体指示灯吧?

网友B:
看来那个指示灯应该用抗干扰型的

网友C:
应该是线间电容感应过来的电,LED的指示灯太灵敏了

网友D:
用电笔没有电,说明不是地线或零线串的电,应该是电容或电抗感应过来的

网友E:
我公司的设备也一样,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F:
是电容感应电吧!!!!!

楼主:
个人感觉是另一台设备的变压器的感应电,通过铁芯、地线后传到了另一台设备上,应该属于感应电,只是感觉而已。可能是设备的接地没有做好,有待于证实,等我确认之后在告诉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G:
   应该是感应电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电容余电放电。就像很多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拔了插头后,灯还是要亮个小半分钟

网友H:
是因为在放电缆的时候2条并行铺设,产生了电容效应,一根电缆上有交流通过的时候,另一根上也会产生同样的交流电。就像交流电可通过电容一样,从有电的一根跑到没电的这一根上了,所以本来没有电的设备,电源灯也会亮。

网友I:
电容放电。

网友J:
人的指示灯是 LED 的

网友K:
应该是接零不好造成的.查一下零线吧

网友L:
请问你用的是那种指示灯啊,你加一个小电阻,或换一盏其他的指示灯,照你所说,这是感应电

网友L:
这随时会让人误解,从安全方面来说,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M:
电缆的绝缘不好,有缠绕的地方感应来的,我这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我断开了1#设备的主电源开关QS和和变频器开关QF2,控制部分开关QF1后,在2#或3#设备运行时,1#设备的电源指示灯仍然会亮。
我晕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ranranplay在 2008-3-25 16:12:00 发表的内容:
  是因为在放电缆的时候2条并行铺设,产生了电容效应,一根电缆上有交流通过的时候,另一根上也会产生同样的…
--------------------------------------------------------------------------------------------
好像有点道理,不过别的设备为什么没有这种问题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几率是多少啊,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生?请大侠指点

网友N:
小杨子解决了吗?讲讲处理过程

网友:
应该是零线没接好虚接

网友O:
哥们解决了吗?给咱讲讲处理过程

网友P:
灯仍亮着?多长时间灭呢?

网友Q:
应该是感应电,看看你电路原理图,看有否用到大电容@

网友Q:
哦,看错了,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你用的是那种指示灯啊,你加一个小电阻,或换一盏其他的指示灯,照你所说,这是感应电

用电压表都测不出电压,应该是感应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你用的是那种指示灯啊,你加一个小电阻,或换一盏其他的指示灯,照你所说,这是感应电

我用万用表测量时就没有电压,说以认为就是感应电了,有不同观点的,请列出,我试试

楼主:
只是个人观点,在通过图纸分析,认为是通过变压器的铁芯,感应过来的。还没么有确认。不知道怎么确定了

网友R:
对:FR-20-147关于请问你用的是那种指示灯啊,你加一个小电阻,或换一盏其他的指示灯,照你所说,这是感应电内容的回

加小电阻有什么标准?又没有测到电压,怎样选择啊

网友S:
是从零线返过来的电,还有可能是电子设备放电,可以把总开关下的分路开关关掉试一下!看看故障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