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的DECO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11):
请教deco c2 m40 k3是什么意思?
当计数器c2的设定值是3时是什么情况?
当c2的设定值是5时又是什么情况?
因本人较菜,
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以详细的解答!

网友A:
不应该是计数器

网友B:
解码指令吧
看编程手册

网友C:
译码指令

M40代表需译码元件的首地址,K3代表2的3次方为,因此K3就相当于8,也就是说,译码的对象从M40开始到M47这8位。

根据C2中的值,对M40-M47的8位中的一位进行置位(ON)
比如:C2=3,就是对M43置位。
C2=5  那么就是对M45置位。
C2=0  那么对M40置位,C2=8,不对M40-M47间的任何一位置位。

以上!

Good Luck!

网友:
楼上刚好说反了。。deco是译码指令。。。。
enco是编码指令

deco a b c中
a是译码来源
b是存放结果
c是译码位数。

楼主:
谢谢各位!
三菱的编程手册实在是难懂!
祝大家开心!

网友D:
译码器,看一下使用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
我同意三楼说法,DECO就是解码指令,就是这个解释

网友F:
DECO 译码      C2 要译码 的对象   M40 被译码 对象   K3 要译码 的位数

网友G(2009-02-12):
三楼讲的完全正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译码指令

M40代表需译码元件的首地址,K3代表2的3次方为,因此K3就相当于8,也就是说,译码的对象从M40开始到M47这8位。

根据C2中的值,对M40-M47的8位中的一位进行置位(ON)
比如:C2=3,就是对M43置位。
C2=5  那么就是对M45置位。
C2=0  那么对M40置位,C2=8,不对M40-M47间的任何一位置位。

以上!

Good Luck!

因该是从M40-M53

网友I:
这种指令平常很少用到啊 !!!!!!!!

网友J:
三楼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公司循环程序一般都用到的

网友K:
DECO就是解码指令,平常很少用到

网友L:
DECO就是解码指令,用于顺次开机或顺次停,非常实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因该是从M40-M53

应该如三楼所说是M40-M47

网友N:
译码指令,看编程手册,里面对应的指令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译码指令

M40代表需译码元件的首地址,K3代表2的3次方为,因此K3就相当于8,也就是说,译码的对象从M40开始到M47这8位。

根据C2中的值,对M40-M47的8位中的一位进行置位(ON)
比如:C2=3,就是对M43置位。
C2=5  那么就是对M45置位。
C2=0  那么对M40置位,C2=8,不对M40-M47间的任何一位置位。

以上!

Good Luck!

网友P(2009-05-09):
支持三楼说法   Good luck!!!

网友Q:
查看指令手册应该能找得到,那是译码指令呀

网友R:
FX-1S  FNC41 DECO解码

网友S:
佩服三楼啊!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T:
支持三楼的说法!

网友U:
呵呵!今天不光又赚了一分,还学到了知识,划算。真划算。哈哈!

网友V:
M40- -M53 才对 K3 X 4

网友W:
三楼的解说非常详细,但补充一点,当用这个指令的姊妹对指令ENCO时,C2这个位置的值一定要大于0,如果不是,程式就会报错。而且你还查不出是哪里报错。

网友X:
支持3楼和31楼。我以前也用过这个指令。不过现在没有搞三菱PLc的开发了。3楼解释正确。

网友Y:
以前不知道有工控网,现在知道了学习的 蛮方便的

网友Z:
说的好兄弟!

你好 我是黄石科威的饶军 我们公司的PLC用的就是三菱的软件

公司的网址:WWW。KWZK。COM

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PLC和文本显示的厂家,软件和指令跟三菱兼容!

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技术支持到位,售后服务极好!价格优惠!

欢迎大家来点咨询!QQ:1042274630 电话13597702885

网友AA(2009-06-16):
3楼说得非常清楚,一看就明白,谢谢!支持,顶一下。

网友AB(2009-10-20):
非常感谢!!!以前从来没用过!!

网友AC:
学习了,长见识,谢谢!!!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AD(2009-12-16):
刚看了手册,以下内容应该是正确的:“M40代表需译码元件的首地址,K3代表2的3次方为,因此K3就相当于8,也就是说,译码的对象从M40开始到M47这8位。

根据C2中的值,对M40-M47的8位中的一位进行置位(ON)
比如:C2=3,就是对M43置位。
C2=5 那么就是对M45置位。
C2=0 那么对M40置位,C2=8,不对M40-M47间的任何一位置位。”“”“”“”“‘

学习学习!

有同志结合ENCO一起举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AE(2011-07-23):
引用 网友AA:
3楼说得非常清楚,一看就明白,谢谢!支持,顶一下。

网友AE:
三楼可能是正确的,我的一个标准程序中也有类似的程序,我不大理解,如果按三楼的解释,正好能解答了我的问题。非常谢谢三楼。

网友AF(2012-07-22):
DECO是译码指令

DECO C2 M40 K3

其中C2是一个码,M40是一组位元件的首址,它们所表示的是状态。

K3有两个作用:一 表示C2所指的二进制码的b2、b1、b0三位。二 表示从M40开始有2的3次方个M位元件组合,即M40—M47。

当C2=3时,M43输出;当C2=5时,M45输出。当C2=25时,就是B11001,那么就是M41输出。

网友AG:
写程序用DECO写流程很好用,大家可以学习

网友AH:
DECO这个指令真没用到过,学习了!

网友AI(2016-02-20):
DECO就是解码指令,用于顺次开机或顺次停,非常实用,表示看过呢

网友AI:
表示C2是16位的,但是仅仅低三位b2,b1,b0中的二进制对应数据来控制M40~M47的状态输出。若c2=8,对应二进制数是1000,则低三位b2=0,b1=0,b0=0,对应的十进制数是0.则对应m(40+k0),即m40为1,有输出。

网友AI:
引用 网友AI:
表示C2是16位的,但是仅仅低三位b2,b1,b0中的...

网友AJ(2017-09-27):
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AK:
感谢大师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