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张力的调试

楼主(2008-03-11):
请问在工业中,张力的调试的方法.假设只有收卷电机和放卷电机的张力系统,当张力波动时,是同时调节2个电机速度,还是只调节一个电机速度?

网友A:
只调节一个就可以

楼主:
请问国内外张力系统控制精度是多少?张力控制的超调量以及稳定时间是多少?

网友B(2008-09-28):
在变频器上怎么调整?

网友C:
用一个测量张力的传感器,进行实时调整

网友D:
一个做速度控制,一个做扭矩控制,国内外张力系统控制精度现在都做的很高,很多情况张力在使用中反映的精度和你设备的制造精度,收放卷卷材的圆度,执行器件有直接关系

网友E:
“国内外张力系统控制精度现在都做的很高”———目前能达到多高的张力控制精度?有可以量化的指标或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