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CAN应答信号不正常

楼主(2008-03-11):
我在调试CAN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发送端开始送一个数据帧,通过示波器看到信号一切都ok,接收端收到后发了个ACK,理论上应该是要把总线拉低才对,可实际却不能产生正确的响应。
ACK信号进光耦是正确的,输出却没有。已经换了个82C250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用的单片机是摩托罗拉的9S12DG128,自身回环模式都正常的。。
请高手们帮忙出出主意:(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有以下几点请检查一下:
1、你的波特率是多少,如很高的话可以改一下82c250 管脚的电阻值
2、6N137的输出端上拉电阻可以换成470欧
3、CAN_H 与 CAN_L 可以并上120欧的电阻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山东承接单片机电子电路设计开发,
成功的项目有
电解电容卷装控制器
园网印花自动对花器(电磁整纬)
交流电机软启动器
液晶显示人机界面(RS485总线和CAN总线)等
TL:13508924177
QQ:525019550
mail:lclzg@163.com
刘先生
山东承接单片机 电子电路 PCB板 设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