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应答不正确

楼主(2008-03-11):
  我在调试CAN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发送端开始送一个数据帧,通过示波器看到信号一切都ok,接收端收到后发了个ACK,理论上应该是要把总线拉低才对,可实际却不能产生正确的响应。
ACK信号进光耦是正确的,输出却没有。已经换了个82C250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用的单片机是摩托罗拉的9S12DG128,自身回环模式都正常的。。
请高手们帮忙出出主意:(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高电频是否搞错了?找个标准的CAN接收器来试一试!我们有CAN总线Kvaser产品一个就搞定了不需要任何连接!具体特点登陆我们的网站查看,有技术问题可来电咨询!(www.triv.cn)(020-38744186;38744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