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机构用联轴器

楼主(2008-03-11):
目前,伺服机构用联轴器一般有三种:梅花形无齿隙弹性联轴器\钢膜片联轴器\波纹管联轴器 ;
 编码器是重要的位置和速度检测器件。它通常和电动机之间连接在一起。对于连接编码器的联轴器而言,只要求精确传递运动而无须传递转矩,依次要求小体积、小惯量、无背隙和顺、逆时针旋转特性完全相同的特性。安装于编码器的联轴器,通常要具备以下特点:
  1、零间隙
  2、低惯量 在确保传动强度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降低编码器联轴器的质量
  3、高刚性 不准出现传动的迟滞性,否则将严重影响伺服电机传动的精度
  4、柔性  需要很大程度上吸收在安装过程中产生的轴与轴之间的偏差。

所以选用联轴器应考虑的因素有如下:
  a、动力机的机械特性
  b、载荷类别   冲力、振动、正反转、制动和频繁启动等原因
  c、联轴器的许用转速
  d、联轴器所连接的两轴的相对位移
  e、传动精度  高转速时,应避免选用非金属弹性元件的弹性联轴器,而选用传动精度高的膜片联轴器
  f、尺寸 安装和维护
  g、经济性

     (本段选自<光机电一体化系统接口技术>一书,自己是电工,经常更换小联轴器,觉得本段加深了自己对这方面的了解,拿上来给有兴趣的同行看看)

网友A(2015-03-23):
 挠性联轴器分类:鼓形齿式联轴器,链轮链条联轴器鼓形齿式联轴器分:GIICL型(JB/T8854.2-1999)公称转矩400~5×106/N·m;许用转速4000~460 r/min-1 ;轴径范围16~1000/mm; GCLD型(JB/T8854.1-1999)公称转矩1120~50000/N·m;许用转速4000~2100 r/min-1 ;轴径范围22~200/mm;特点和应用:工作可靠、承载能力大,具备少量补偿性质。与其他类型联轴器相比,尺寸相同时传递转矩最大。但构造复杂、制造困难、成本高、有噪声、不能缓冲减振。滚子链联轴器(GB/T6069-1985)GL型,公称转矩40~25000/N·m;许用转速4500~900 r/min-1 ;轴径范围16~190/mm;特点和应用:结构简单,重量轻,工作可靠,寿命长,装拆方便,且有少量补偿两轴相对偏移性能,用于潮湿、多尘、高温场合,不宜用于启动频繁、经常正反转以及较剧烈冲击载荷和扭振的场合。

     刚性联轴器:凸缘联轴器 技术性能:公称转矩:10~20000N·m,许用转速:13000~2300 r/min 轴径范围:10~180mm 特点、应用:结构简单,成本低,无补偿性能,不能缓冲减振,对两轴安装精度要求较高;用于振动很小的工况条件,联接中、高速和刚性不大的且要求对吕性较高的两轴。

联轴器厂家  恒力提供